[求助] lvs点击错误,不跳转到layout的错误地方

楼主(2022-03-23):
lvs点击错误,不跳转到layout的错误地方,以前点一下就自动可以跳转到layout错误的地方。是我哪里设置点错了吗?

网友A:
你看是不是报错报在里面的模块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是不是报错报在里面的模块去了

我用小模块试了也不跳转,报错只会显示高亮,我需要在图上慢慢找到高亮的地方在哪,没法直接跳过去就很烦。

网友:
是不是没在layout里面打开RVE?

网友B:
在设置中:左边选Highlight——然后选“Zoom to Highlights by……”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设置中:左边选Highlight——然后选“Zoom to Highlights by……”
即可

嗯嗯,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