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佬,有人知道Xilinx的QDMA吗

楼主(2022-03-23):
QDMA中的Q队列是什么意思?他和XDMA区别有什么?

网友A:
Q队列 只是一个小但更快的 DMA 缓冲区
XDMA 老一点, 限制与4个队列/缓冲区, 不支持 SR-IOV, 只支持 AXI-MM 或 AXI-ST, 高一点的延迟
QDMA 较新, 可上1024个队列/缓冲区, 支持 SR-IOV, 每个队列可选 AXI-MM 或者 AXI-ST, 延迟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Q队列 只是一个小但更快的 DMA 缓冲区
XDMA 老一点, 限制与4个队列/缓冲区, 不支持 SR-IOV, 只支持 AXI-MM ...

请问这队列就是s2c,c2s的数据传输通道吗

网友(2022-04-23):
不确定你说的 s2c 或 c2h 是什么

但是在xilinx下,Q队列分为2个数据传输通道方向:芯片到主机 Chip-to-Host(C2H)和主机到芯片 Host-to-chip(H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