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神知道如何修改calibre的LVS和DRC界面字体大小

楼主(2022-03-23):
如标题
请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RVE-->SETUP-->Option-->session-->miscellaneous-->font size 选择需要的大小总计四挡

楼主:
引用 网友A:
RVE-->SETUP-->Option-->session-->miscellaneous-->font size 选择需要的大小总计四挡

的确有用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有用  谢谢

这个调节字体大小,是在哪个地方?

楼主:
看Kevin_I的回复 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Kevin_I的回复 已经很清楚了

不是每个版本都可以的,版本低了应该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每个版本都可以的,版本低了应该是没有的!

我的2019版是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2019版是有的

你的版本已经挺新的了,好多都还在用20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版本已经挺新的了,好多都还在用2014

好吧 我一直以为大家用的都是最新版

网友C(2023-08-18):
大佬们 设置完当时有用但是再跑DRC或者LVS就跳回小字体了咋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们 设置完当时有用但是再跑DRC或者LVS就跳回小字体了咋办哦

这是偶发情况吧 我的也出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RVE-->SETUP-->Option-->session-->miscellaneous-->font size 选择需要的大小总计四挡

Calibre Interactive 字体大小怎么调节?

网友(2024-05-09):
补一下RVE的位置

网友(2024-06-20):
我的设置调大一点反应也没有,是需要重启virtuoso吗

网友(2025-02-17):
的确有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