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大佬解释下吗?

楼主(2022-03-23):
跑了仿真,结果是 3 3 3
fork...join_none 是挂起线程,不需要等待就可以进行后续的执行
小白对这结果有点疑问

网友:
none
是等待循环后再启动,最后每个fork 得到的都是i==3
用automatic k=i

网友:
很经典的问题,哈哈哈

网友:
3楼完美。。居然连书本出处都找到了。来源于绿皮书《systemverilog验证·测试平台编写指南(第二版)》第7章 线程以及线程间的通信。书里面解释得很详细了

网友:
本来在同一个时刻产生了三个进程,打印的值不同。但是在该仿真时刻加了#0,也就是推到了inactive event area,这个区域已经过了update event area了,已经被更新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