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工具问题(工具有点不听指挥)

楼主(2022-03-23):
使用的是IC618。第一个问题:当我在电路和版图之间做页面切换时会出现页面卡顿情况,图形无法放大或缩小,但是通过拖动边界可以恢复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呢?

第二个问题:画版图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方向可以自由移动,但是移动模式设置的为正交移动(只能上下左右),这个是按着什么键了吗,求大佬帮助。

网友A:
base版本有这个bug,你找找50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se版本有这个bug,你找找500.4

如果是BUG的话那就好还好,还以为是不小心按了什么键,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BUG的话那就好还好,还以为是不小心按了什么键,谢谢大佬。

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