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不同类型的npn三极管区别

楼主(2022-03-23):
各位大佬,我在画版图的过程中发现工艺库中存在好几种npn三极管,其中pbase类型的三极管和pwell类型的三极管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我看pbase的管子好大,为什么一般还是用pbase型的三极管呢

网友:
用pbase的三极管增益是要比pwell的三极管大(也就是放大倍数比较大),一般选择pbase的三极管,那就说明这个地方对增益是有要求的,增益低了可能就不行了。如果这个地方对增益没有什么要求那就是用pwell的比较合适,毕竟省面积!

网友:
可以跟designer 讨论一下,毕竟他选的

网友A:
想问下三极管的走线为什么要很强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三极管的走线为什么要很强才行?

这个结论从何而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论从何而来?!!!

不清楚,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吗?如果是错误的,麻烦请帮我纠正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吗?如果是错误的,麻烦请帮我纠正一下,谢谢。
...

一般情况下,线的粗细肯定要根据流过电流的大小来确定,特殊要求的除外,所以不是单纯的说只要是三极管就要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线的粗细肯定要根据流过电流的大小来确定,特殊要求的除外,所以不是单纯的说只要是三极管就 ...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