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希望能告知该D锁存器器实现形式的学名

楼主(2022-03-23):
最近在使用D触发器,找到上述结构,请问是否有大佬愿意提供该结构学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叫C2MOS DFF

C²MOS的从级(也就是第二级)也是一个带时钟的反相器

网友:
可以查看一下是不是TSPC逻辑DFF

Topic 8 - Latches & Registers.pdf

网友B: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叫C2MOS D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C²MOS的从级(也就是第二级)也是一个带时钟的反相器

您好,能请问一下这里的“²”是什么含义吗,比较少看见这种命名表述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能请问一下这里的“²”是什么含义吗,比较少看见这种命名表述

Clocked CMOS logic, 参见附件,做数字的必看文章之一吧

High-Speed CMOS Circuit Techniques _ Svensson_1989.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能请问一下这里的“²”是什么含义吗,比较少看见这种命名表述

两个缩写的C连在一起,就是C²。也有其他的例子,比如说I²C总线的名字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