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轨对轨输入运算放大器

楼主(2022-03-23):
有没有大佬可以看看为啥在1.26v的时候增益会明显下降呀

轨对轨输入单端输出

轨对轨输入单端输出

0到1.8v的增益变化曲线

0到1.8v的增益变化曲线

网友A:
电源多少V?DC gain=Gm*Rout.
1 建议检查下输入管的gm,在你的1.26V时可能偏低。改进方法是做constant Gm input stage
2 线性跨导环的偏置用电流源做,你用3个diode做偏差会大一点。

网友:
看下你这两对管子的尺寸设计是否合理。

网友A:
咋没看到补偿circu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多少V?DC gain=Gm*Rout.
1 建议检查下输入管的gm,在你的1.26V时可能偏低。改进方法是做constant Gm  ...

1.8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没看到补偿circuit?

这是整体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