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工具如何实现多corner的STA分析

楼主(2022-03-23):
PT工具做STA分析,通常有5种lib和5种rc_corner:
std_lib:ff125 ff-40 ss125 ss-40 tt25
rc_corner:cmax cmin rcmax rcmin tt
比如在ff125下要分析cmax cmin rcmax rcmin共4种corner,有没有办法一次性分析4种corner的时序,给出的timing_rpt和sdf同时涵盖这4种corner?
我目前的做法是分4次STA,写出4种timing_rpt和4种sdf。最后会有十几二十几个sdf给前端去做后仿真,非常耗费时间。

网友A:
看见过这种timing report,一般是用PT把每个corner 跑完后,用一个script把它们兜在一起。
感觉意义不大,因为这样的report体积庞大,不易阅读,还不如一个corner一个corner地看,同时打开几个corner,交叉地report timing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过这种timing report,一般是用PT把每个corner 跑完后,用一个script把它们兜在一起。
感觉意义不大, ...

多谢版主!PT工具的DMSA模式是可以将timing_report进行合并的,我也觉得意义不大。
我主要是想将sdf进行合并,这样可以减少后仿真的工作量,同理进行lib提取的时候也可以减少一些

网友B:
有点不太理解你们为啥要后仿那么多corner。
你说的ff125和cmax就是一个corner可以叫做ml_cw,你说的所有signoff corner就是:wcl_cw、wcl_rcw、wcl_cb、wcl_rcb、wc_cw、wc_rcw、wc_cb、wc_rcb、lt_cw、lt_rcw、lt_cb、lt_rcb、ml_cw、ml_rcw、ml_cb、ml_rcb,然后你根据fab提供的signoff标准看需要收敛哪些corner,不同工艺不一样,PT计算每个corner都要保证timing收敛。tt的一般不做单独收敛,因为那16个corner收敛它就也收敛了,除非你关注tt的performance。
说说我对后仿的了解,后仿一般是验证一些约束问题,比如约束错误导致部分path没有约束到,一般仿真1~2个corner就行了,比如setup较差的wcl_cw,hold较差的lt_cb,后仿pattern也覆盖不了所有路径,时序还是需要静态时序分析去保证,就是更重要的是确保约束的正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太理解你们为啥要后仿那么多corner。
你说的ff125和cmax就是一个corner可以叫做ml_cw,你说的所有sig ...

为了验证更充分把~而且小工艺下最大最小的corner不好区分(例如cmin和rcmin相差不大),设计也没那么大,所以就要求都做后仿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验证更充分把~而且小工艺下最大最小的corner不好区分(例如cmin和rcmin相差不大),设计也没那么大, ...

验证setup还是hold,sdf里面不带ocv、电源纹波等信息和实际情况还是有一定的偏差,比如这个图  ,我们收敛的只是一些点,实际芯片回来是正态分布的,这方面验证不全的。我个人理解是后仿只能检验较大的时序问题,小的检测不出来或者说其误差范围较大,比如小的hold不可信,还是需要静态时序分析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验证setup还是hold,sdf里面不带ocv、电源纹波等信息和实际情况还是有一定的偏差,比如这个图,我们收敛 ...

刚好请教个问题,后仿真用的sdf要不要带timing derate?
也就是write_sdf命令要不要加-no_derate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