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针对多维动态数组的field automation机制

楼主(2022-03-23):
请教一下,在transaction中定义一个两维的动态数组,需要用哪个field automation机制的宏呢?
比如定义一个:

///////////////////////////////

bit[7:0]data[][];
`uvm_field_array_int  (data,         UVM_ALL_ON)

///////////////////////////////
则会报error:”An expression with an unpacked array datatype is not allowed in this context [SystemVerilog].“

动态数组相关的宏都试了一遍,都不行:
`define uvm_field_array_enum(ARG,FLAG)
`define uvm_field_array_int(ARG,FLAG)
`define uvm_field_array_object(ARG,FLAG)
`define uvm_field_array_string(ARG,FLAG)

两维的动态数组可以用哪个宏呢?

网友A:
foreach(data[i])
   `uvm_field_array_int(data[i], UVM_ALL_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each(data)
   `uvm_field_array_int(data, UVM_ALL_ON)

感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