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互补型MOS开关内阻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2-03-23):
我的电路图如下,在VIN和VOUT之间接1mV的电压,然后从0到VDD(5V)扫描VIN,分别观察N管、P管和整个传输门的内阻随VIN变化曲线如下,有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①为什么在靠近0V时PMOS的内阻很大,靠近5V时NMOS的内阻很大?大到10的20几次方,我看的论坛里别的仿真波形下降和上升都很平缓
②传输门内阻为什么会有两个凸起,正常情况下好像应该是马鞍曲线?
③PMOS的衬底应该接源极还是接VDD?

网友A:
1、内阻大是因为相应工况下,开关不导通,想要平缓的曲线,把扫描电压设置成让两个mos全程导通再仿真;
2、第三条曲线就是马鞍曲线;
3、单独来看,PMOS衬底接Source或者接VDD都可以,但是要画版图的时候,前者的隔离要求比后者更高,因为接source意味着这个pmos的所在的nwell电压会随source变化,如果太低有可能会令这个well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内阻大是因为相应工况下,开关不导通,想要平缓的曲线,把扫描电压设置成让两个mos全程导通再仿真;
2、 ...

理解了!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