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 synopsys 中verdi与dc_shell等出现问题

楼主(2022-03-23):
本人最近在安装synopsys软件,参考的网上大佬的安装帖子:https://bbs.eetop.cn/thread-897274-1-1.html
1、创建了license文件且进行了修改(修改步骤详见下图),并后面进行了验证,显示成功。
2、随后在.bashrc文件中配置了环境变量,并且把端口号hostname都改为自己的了。
3、运行lmgrd命令后再运行lmstat文件显示snpslmd处于开启状态。

但是在最后一步开启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错误:
①开启verdi:
[root@rehl bin]# verdi
Warning - Use VERDI_HOME to replace NOVAS_HOME because NOVAS_HOME will not be supported in future releases.
logDir = /opt/Synopsys/SCL_2018/scl/2018.06/linux64/bin/verdiLog

Verdi (R)

Release Verdi_O-2018.09-SP2 for (RH Linux x86_64/64bit) -- Thu Feb 21 04:40:56 PDT 2019

Copyright (c) 1999 - 2019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with Synopsys, Inc.
All other use,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softwar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rcfile = /opt/Synopsys/Verdi2018/verdi/Verdi_O-2018.09-SP2/etc/novas.rc
Warning: Qt: Session management error: None of th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s specified are supported
*WARN* Cannot open /opt/Synopsys/SCL_2018/scl/2018.06/linux64/bin/novas.conf for read acces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WARN* Cannot open /root/novas.conf for read acces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uiConfFile (read)= N/A (default)
guiConfFile (write)= /opt/Synopsys/SCL_2018/scl/2018.06/linux64/bin/novas.conf (working directory)
[ERROR] Could not checkout Verdi license. Use verdi -licdebug for more information.

②开启dc_shell:
[root@rehl bin]# dc_shell
Fatal: 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DCSH-1)

网友A:
这个就是仔细检查.bashrc环境变量配置文件,还有就是License.txt破解过程
一般都是.bashrc文件里面可能是有写错的地方
https://mp.weixin.qq.com/s/I4phdNj1XC4GquwAHrb-3g这是我装成功的参考教程

网友B:
mark,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k,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好像是需要重新搞一个license文件验证一下

网友:
  1. /opt/Synopsys/SCL_2018/scl/2018.06/linux64/bin/sssverify <your_current_lic_file> -validate

  2. grep Design-Compiler <your_current_lic_file>

楼主(2022-04-25):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仔细检查.bashrc环境变量配置文件,还有就是License.txt破解过程
一般都是.bashrc文件里面可能是有 ...

好的 谢谢

网友(2023-07-18):
楼主,想问一下你最后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2024-06-23):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仔细检查.bashrc环境变量配置文件,还有就是License.txt破解过程
一般都是.bashrc文件里面可能是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