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电路哪个文献里面有具体讲的?

楼主(2022-03-23):
(图片)

网友A:
那你这个图哪来的?该电路出自于附件文章。

A Fully-Differential Capacitive Touch Controller with Input Common-Mode Feedback.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图哪来的?该电路出自于附件文章。

这边文章说的是用来对差分输入的信号进行共摸抑制。但是跑蒙卡的时候,两个输出级的mismatch会导致两个输出电压变成vcm+/-vos的差分信号了,这个是怎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