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S 数据用什么软件读出来啊?

楼主(2022-03-23):
各位老哥,

我们lab有个很旧的机器,存储的数据格式是.MES, 我在网上搜了半天,感觉是 Konica Minolta, Inc 。 但找不到软件可以把数据读出来。有没有老哥,知道啊!!!

网友A:
如果你只是读的话。。。v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是读的话。。。vi。。。

vi 也需要知道编码方式吧。我用vim 尝试过,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konicaminolta.com/instruments/download/software/color/smdx/difference.html

我在网上搜索mes, 也找到了这个网站,但安装之后,也还是无法识别我的文件

网友:
那你当文本打开看看那。。。具体里面写的啥

楼主(2024-02-29):
给这个问题填个坑:.MES 是机器的measurement set up file,并不是有效的data. data 应该是txt file 或者 c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