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求如下带隙基准的正负反馈系数?

楼主(2022-03-23):
(图片)

网友A:
ref to this 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f to this pdf

感谢

网友:
简单地看做I1=I2=△Vbe14/R1;
VBG=2*I1*R2+Vbe1=(2R2/R1)*△Vbe14+Vbe1,前正后负。事实上R2引入了高阶补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ef to this pdf

想问一下这是哪本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这是哪本书?

It's not a book, it's a tutoria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t's not a book, it's a tutorial

您能share一下完整的tutorial吗?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能share一下完整的tutorial吗?万分感谢

It's already complete.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s already complete.

ok,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