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中怎么导出带有pinshape的def

楼主(2022-03-24):
目前使用的命令是:
defOut -floorplan -netlist -routing [dbgDesignName].def

由于是顶层到M2的stdcell,导出来的def中没有stdcell中的M1及V1。那么做分析的时候也分析不到里面的V1 M1。

求问:
如何导出带有stdcell 内部pinshape的def?

网友A:
stdcell本身就提供gds verilog lef lib,def不需要提取stdcell本身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dcell本身就提供gds verilog lef lib,def不需要提取stdcell本身的东西

这样的话,做PA分析的时候分析不到std cell内部M1,V1的电源。
没有办法可以分析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做PA分析的时候分析不到std cell内部M1,V1的电源。
没有办法可以分析到吗
...

我对功耗不熟,但lib里面也包含功耗信息

楼主:
测试了直接在def里写入V1的孔结果:

楼主:
测试了通过脚本依照lef信息,直接在导出的top def中里写入V1的孔结果:IR-Drop仍然分析不到M1 V1。

猜想:std cell本身是到M2的。所以功耗分析不分析到std 内部。如果std cell库是M1那么就能分析到M1。

楼主:
测试了通过脚本依照lef信息,直接在导出的top def中里写入V1的孔

结果:IR-Drop仍然分析不到M1 V1。

猜想:std cell本身是到M2的。所以IR-Drop分析不分析到std 内部。如果std cell库是M1那么就能分析到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