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这个公式用hspice怎么写

楼主(2022-03-24):
这个公式里IV是器件电阻模块的电流电压,Rtgst的定义我写在了后面

网友:
还可以这样搞?

网友A:
把积分里边的写一个表达式,然后打印出来,用virtuoso计算器integ计算曲线下面积,再加上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积分里边的写一个表达式,然后打印出来,用virtuoso计算器integ计算曲线下面积,再加上Ta。 ...

我是想知道它在hspice网表里应该怎么写出来,我现在是这么写的,但是结果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