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测试是否必须数字电路参与?

楼主(2022-03-24):
ADC测试是否必须数字电路参与?如果没有数字电路参与控制,能否测动态性能、静态性能呢?

网友A:
开发板算不算数字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算不算数字电路?

用开发板怎么测啊?有相关资料么?

网友B:
测试ADC只需要用信号源加逻辑分析仪,需要数字吗?

网友C:
AD转换输出的数字码已经是数字信号了,如果没有数字电路,该如何采集及后续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ADC只需要用信号源加逻辑分析仪,需要数字吗?

控制信号是数字,各种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转换输出的数字码已经是数字信号了,如果没有数字电路,该如何采集及后续处理呢? ...

FPGA可以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FPGA可以么?

FPGA当然可以的,主要是数字码如何识别和采集,就如上边所说的用逻辑分析仪也可以也很方便,不过逻辑分析仪和FPGA严格来讲也都是数字电路范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GA当然可以的,主要是数字码如何识别和采集,就如上边所说的用逻辑分析仪也可以也很方便,不过逻辑分析 ...

嗯 表述不太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