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这种cascode接法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3-24):
这样接和直接加大L有什么区别呢,拉扎维书上习题也有,但是不知道这样接的优点是什么。

网友:
等人解答,插个眼

网友:
self-cascode,牺牲匹配来增大输出电阻

网友:
看看这个
Low Voltage Design techniques.pdf (1.06 MB , 下载次数: 35 )

网友A:
直接增大L,L增大一倍阻抗大约曾大一倍;cascode阻抗增加的值约为P2的本征增益乘以P1的阻抗。
也就是说用更小的面积实现了更大的输出阻抗。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楼主:
万分感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增大L,L增大一倍阻抗大约曾大一倍;cascode阻抗增加的值约为P2的本征增益乘以P1的阻抗。
也就是说用更 ...

明白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