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Modulator的开关换成晶体管就出问题

楼主(2022-03-24):
我用纯理想模块搭了一个二阶CIFB SDM,电路图和仿真波形如下,从上到下依次是SDM输出、第一级、第二级积分器输出、调制器输入正弦波,功能是正常的:

然后我用互补型MOS开关替换了所有理想开关,其他模块仍是理想的,电路图和仿真波形如下,功能明显不正常:
我用的开关电路图和Ron曲线如下:

另外我仔细检查了开关在电路中的连线,都没有问题,在这里卡了很久不知道这是什么导致的,麻烦大佬们帮我看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NMOS和PMOS的关断电压不相同 单独用一个试一试

网友:
看你第一张输出码流,感觉有问题。建议在matlab中做下频谱分析,确保你理想模型完全ok,再一点点替换至实际器件。
其次,既然你是纯理想器件,第一张哪里来的那么大馈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