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Caculator计算时候的电路单位

楼主(2022-03-24):
新人请问下  计算电源端口的电流时  用average算出来的数值时-204.4E-6  单位是怎么换算到uA呢

网友A:
在计算器里乘以10的6次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计算器里乘以10的6次方啊

就是说  后面那个E-6代表十的负六次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  后面那个E-6代表十的负六次方吗

matlab里也是这么用的,这是很通用的表示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lab里也是这么用的,这是很通用的表示方法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