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mx的.proc文件编写问题

楼主(2022-03-24):
有大神知道这里金属层对应的GDSII layers是在PDK中哪个文件里找到的?找了好几天硬是没找到

emx官方教程中的示例

emx官方教程中的示例

网友A:
layermap 文件里面可以找到    streamnumber dataty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ermap 文件里面可以找到    streamnumber datatype

意思是L后面的数字是stream,T后面的数字是dataType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L后面的数字是stream,T后面的数字是dataType吗?

是的

网友(2023-03-07):
引用 网友A:
layermap 文件里面可以找到    streamnumber datatype

很有用

网友(2023-07-08):
引用 网友A:
layermap 文件里面可以找到    streamnumber datatype

很有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