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环路怎么仿是对的?

楼主(2022-03-24):
一开始我是用stb在反馈到误差放大器输入那里测的,得到的稳定性挺好的,但是,我现在设计的LDO要考虑封装和走线电感的问题,所以我在输出那边加了个电感,这样的话,stb仿的时候不过电感,裕度就好,如果我用大电容大电感的方式仿环路裕度,尤其是看输出经过电感后的,就很差,那到底以哪个仿真的为主啊???还有,我到现在都不太明白,输出节点接的负载和片外电容到底有没有顺序啊,还有电感,放哪啊,是放在图上的最前面?还是只放在片在电容前面??我把这两种情况都仿真了一下,结果差很多,拜托各位大佬了!

楼主:
看见了一个这样的图,这样放电感可以吗?功率管下面的电感可以省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