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导出的gds导入到virtuoso出现问题

楼主(2022-03-24):
icc导出的gds导入到virtuoso打开出现少std cell,查看steamin.log有很多警告。求大家看看怎么解决
WARNING (XSTRM-267): The referenced cell "DFFX1" was not found. The OpenAccess design data was created for this cell without any reference. Ensure that the referenced cell exists and library is defined in the cds.lib file.

3

3

网友A:
你是所有的standard cell都没有嘛?

网友B:
把stdcell的gds也导入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所有的standard cell都没有嘛?

是的,是输出ICC 输出gds  option不对吗

网友C:
PDK缺失了???还是这个IP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stdcell的gds也导入进去

是用ICC生成std cell 的gd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PDK缺失了???还是这个IP限制???

用的smic180的工艺SmicVTTF_log018.tf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smic180的工艺SmicVTTF_log018.tf

cadence 和synopsis 标准库都能打开???

网友:
GDS正常输出应该所有图层都包括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stdcell的gds也导入进去

是这样能解决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是输出ICC 输出gds  option不对吗

你导入gds到virtuoso中,没有关联到standard cell的库,或者说standard cell的gds没有导入virtuoso,如果用到了sram,也需要把sram的gds导入,最后导入icc的gds时,需要mapping对应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导入gds到virtuoso中,没有关联到standard cell的库,或者说standard cell的gds没有导入virtuoso,如果 ...

好的,谢谢啦。昨天已经按照这个尝试了下,成功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从EDA tool里面dump 出来的GDS只有metal得连线和std cell/IP得位置信息!需要先merge下再stream in到virtuoso。或者像楼上说的那样stream得时候ref stdcell/IP 的virtuoso lib

网友D(2023-03-03):
引用 网友A:
你导入gds到virtuoso中,没有关联到standard cell的库,或者说standard cell的gds没有导入virtuoso,如果 ...

您好,请问如何mapping到对应的std库?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如何mapping到对应的std库?

stream in界面,有个more options,里面有相关的设置,基于617的virtuoso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ream in界面,有个more options,里面有相关的设置,基于617的virtuoso

找到位置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3-10-08):
我重新安装了stdcell的工艺库,导入gds在virtuoso里面还是没有包含stdcell的layout,请问应该怎么处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ream in界面,有个more options,里面有相关的设置,基于617的virtuoso

我重新安装了stdcell的工艺库,导入gds在virtuoso里面还是没有包含stdcell的layout,请问应该怎么处理呀

网友:
icc 写出来的gds是不包含std cell的数据的,需要merge之后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