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求一个电路将200khz 3.3v的pwm升压到100v

楼主(2022-03-24):
希望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二
如何通过一个电路把200khz 3.3v的pwm升压到100v

万分感谢

网友:
先dac转成模拟信号,然后功率驱动芯片最后上变压器。。。还是你想直接上变频器???说白了就是一个逆变器的功率放大部分。。。信号源已经有了不是么多加点外围的电容电感滤滤波。。。反正接近最大设计功率基本上就是三角波了。。。

网友:
DAC输出上带毛刺还要加滤波还有运放之类做波形优化的。。。

网友:
还是你老板搞到了特殊高压工艺的pdk让你直接做到一个芯片里???
没有的话就是照着逆变器做就行了。。。一般cmos没法直接输出1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