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drc rule文件中怎么增加5nm格点的检查

楼主(2022-03-24):
在drc rule文件中怎么增加5nm格点的检查?rule里面设置的RESOLUTION  1,drc中没有关于格点的检查,想要增加layer在不在5nm格点的检查,语句该怎么写?

网友A:
这两个加进去试试?我搜了下我手上的drc rule,跟offgrid相关的就这两个,也没有其他信息

网友B:
直接把这玩意设置成5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这玩意设置成5呢?

直接设置成5没作用,内部rule里面没有关于grid的计算

网友:
哪一家的工艺啊?

网友:
precision1000
resolution 5
flag offgrid yes

或者
precious 200
resolution 1
flag offgrid yes

网友:
rule里面没有难道不是说明不需要检查offgrid吗

网友:
GRID_CHECK_AA {
@ AA GRID CHECK 0.005um
OFFGRID AA 0.005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加进去试试?我搜了下我手上的drc rule,跟offgrid相关的就这两个,也没有其他信息 ...

感谢!加进去之后可以把所有不在格点上的层都check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