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打开simprofile 生成的profielreport.html文件内容为空

楼主(2022-03-24):
跑完仿真vcs生成了profilereport.html和profilereport.txt文件,但是用Firefox打开html文件,database、view、snapshot右边对应的框里面没有内容。但是txt文档里面有内容。请问这是咋回事呢?,操作系统是CentOS Linux release 7.9.2009 (Core),vcs版本是VCS2019.06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选择直接看txt的内容

网友A:
换个低版本的firefox看看。vcs安装目录下应该有自己的firefox文件,应该能保证一定能解析。我之前遇到过,换个版本浏览器就好了。

楼主(2022-06-07):
引用 网友A:
换个低版本的firefox看看。vcs安装目录下应该有自己的firefox文件,应该能保证一定能解析。我之前遇到过, ...

感谢,就是Firefox版本问题。

网友(2024-12-03):
引用 网友A:
换个低版本的firefox看看。vcs安装目录下应该有自己的firefox文件,应该能保证一定能解析。我之前遇到过, ...

谢谢解答,是firefox的版本问题呢

网友(2025-10-21):
引用 网友B:
解决方案:https://blog.csdn.net/dajiao_zi/article/details/131977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