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C补偿的GM2级

楼主(2022-03-24):
下图中的NMC的频率补偿,按说要求gm2级对电压必须是进行同向放大,这样才可以保持Cc1补偿后的稳定
但是在图3.6中,第二级放大级我从理论上和仿真中都觉得应该是进行的反向电压放大?是我哪里理解的不对吗?
十分感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一反的话这第二季根本不是同向放大了……就很离谱

主要得看Cc1是咋连的吧,如果是图3.6的Vop1到Vop3那就没问题,只是output swap了一下,opamp还是能stable

网友A:
对Cc1来说, gm2*-gm3是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Cc1来说, gm2*-gm3是负的

可是根据电路来说,第二级应该是-gm2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根据电路来说,第二级应该是-gm2吧

从vop1看到vop3,gm2就是+,所以第1级hi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vop1看到vop3,gm2就是+,所以第1级hi什么样的

从vop1看到vop3是第二级和第三级的级联,可以看一下第二个图的图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vop1看到vop3,gm2就是+,所以第1级hi什么样的

这是第一级和第二级的电路图,第二级就是对应上面那个图的左半部分

网友B:
从Vop1到Vom3的极性反过来标了,这样就让第二级变成了正向放大。你可以捋一下图上的正负极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第一级和第二级的电路图,第二级就是对应上面那个图的左半部分

所以是对的啊,vop3就是对应的positive output,从vop1到vop3就是gm2, -gm3
对那个3级micro model来说,gm1正或负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对的啊,vop3就是对应的positive output,从vop1到vop3就是gm2, -gm3
对那个3级micro model来说,g ...

让我想想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Vop1到Vom3的极性反过来标了,这样就让第二级变成了正向放大。你可以捋一下图上的正负极性 ...

这是第二级的电压增益,无论从理论还是仿真上来讲都是反向放大啊

网友A:
确实vop3和von3应该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vop3和von3应该反一下

主要是一反的话这第二季根本不是同向放大了……就很离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第二级的电压增益,无论从理论还是仿真上来讲都是反向放大啊

如果红线是你的Vom1,那么绿线就是你的Vom2。
你可以认真看看你一楼的那个图,M10和M11的漏端,哪个是Vom2,哪个是Vop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红线是你的Vom1,那么绿线就是你的Vom2。
你可以认真看看你一楼的那个图,M10和M11的漏端,哪个是Vom ...

问题就是那个画的不对啊,您可以仔细看一下电路图和前几层楼,我仿真发现gm2的电路实际上就是反向放大的,我仿真发现最后两级合起来确实是同向放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得看Cc1是咋连的吧,如果是图3.6的Vop1到Vop3那就没问题,只是output swap了一下,opamp还是能stable ...

我之前也是这么感觉的,后来发现他论文里面就是同相接回去了,我也试过这么仿真,结果很奇怪,这篇论文真的很困惑,我已经给论文作者发邮件求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那个画的不对啊,您可以仔细看一下电路图和前几层楼,我仿真发现gm2的电路实际上就是反向放大的 ...

M10和M11的漏端,哪个是Vom2,哪个是Vop2?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那个画的不对啊,您可以仔细看一下电路图和前几层楼,我仿真发现gm2的电路实际上就是反向放大的 ...

我一直想错了,确实画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