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根据THD要求定增益和GBW等指标

楼主(2022-03-24):
楼主小白,最近在做PGA,能确定的是VDD是3.3V,信号20Khz,闭环我最后要放大1,2,4,6,8倍,现在要设计开环的运放了,指标要求THD做到-110dB,功耗五六mW吧,那么我从这个THD指标如何大概推算出我的运放增益和GBW要做多少呢,总不能先做一个两个去摸吧

网友A:
“总不能先做一个两个去摸吧”
可以的

”从这个THD指标如何大概推算出我的运放增益和GBW要做多少呢“
可以粗略估算
GBW从小信号建立时间推算
增益从输入输出幅度,电源,这些去推算满足THD需要的增益和增益的变化。增益的变化带来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不能先做一个两个去摸吧”
可以的

感谢前辈的回答,可以细讲一下么

网友:
谐波主要是非线性引起的,和GBW关系没那么大。定指标可以先拿analoglib的理想模型或者自己用verilog-a写个运放模型仿一下

网友:
不考虑二次失真的话,那输入差分对引入的HD3>Vdm2/[32*(1+Aβ)^3*(Vgs-Vth)^2],是THD的主要来源,Vdm是你的输入信号swing。可以用这简单算下你input pair的Vov和开环增益A的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