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为什么负载电压变化的时候LDO输出电压会突变?

楼主(2022-03-25):
由于运放的虚短路,Vout应该是Vref*(R1+R2)/R2,无论电源电压VDD,负载R3或者电容C1怎么变化,根据公式,Vout都不会受到影响啊,为什么Vout在电源电压或者负载变化时候会突变?

网友A:
因为regulation loop的gain变了,只有在gain足够大和EA没有systematic mismatch,vout才是Vref*(R1+R2)/R2

网友:
理想运放增益无穷大带宽无穷大,实际的做不到

网友:
反馈环路得存在抑制了输出变压的变化,但是有限的环路增益不能做到完全抑制

网友:
实际运放和理想运放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regulation loop的gain变了,只有在gain足够大和EA没有systematic mismatch,vout才是Vref*(R1+R2)/R2 ...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负载变化或者电源电压变化使得调整管的电流变小,由于调整管gm受控于电流,使得调整管增益变小,接着环路增益减小,这个时候导致运放的虚短不理想,引起Vout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负载变化或者电源电压变化使得调整管的电流变小,由于调整管gm受控于电流,使得调整管 ...

一般pass transistor增益不大,主要是EA, 比如pass transistor VGS太大,把EA NMOS side VDS push太小会kill ga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pass transistor增益不大,主要是EA, 比如pass transistor VGS太大,把EA NMOS side VDS push太小会k ...

追问请教一下,如果负载或者电源条件改变是由于EA的增益降低从而使得运放不理想 ;分析下面两种情况,在负载电流变大时,pass transistor电流变大,使得VSG变大,VG变小,这时会使得运放的NMOS的VDS降低从而使EA增益下降,和您说的一致。第二种情况,如果负载电流变小时,pass transistor电流变小,使得VSG变小,VG变大,这时会使得运放的NMOS的VDS提高从而使EA增益上升,环路增益反而更大了,虚短路变得更加理想,那Vout就不会变化了,这种情况该怎么解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追问请教一下,如果负载或者电源条件改变是由于EA的增益降低从而使得运放不理想 ;分析下面两种情况,在 ...

一般LDO的load regulation不都是IL大到一定程度才会有VOUT变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