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讨论】同频不同相的时钟分频逻辑

楼主(2022-03-25):
请教下,不用xilinx自带的IP核,怎么产生同频不同相的时钟,而且相位分辨率尽可能高一些呢?

比如100M生成2个10M信号,且二者相位相差<1ns?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2个10M信号,且二者相位相差<1ns
周期是100ns,相位差1ns的两个时钟已经可以认为是一个时钟了。什么应用要这么低的频率却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B:
对的,什么需求需要相差1ns的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10M信号,且二者相位相差<1ns
周期是100ns,相位差1ns的两个时钟已经可以认为是一个时钟了。什么应用要 ...

感谢回复。
是这样的,想要在异步FIFO中观测到格雷码使用的必要性(防止亚稳态出现采错地址信号),因此需要设计实验观测亚稳态现象(或称为由亚稳态引起的数据误传结果)。

需求就是想要生成FIFO的读写时钟,模拟跨时钟域地址传输信号时可能发生的亚稳态现象,因此需要两个时钟有效沿相位差很小(亚稳态窗口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什么需求需要相差1ns的相位

感谢回复,具体需求的描述我在4楼给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