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NOISE相位噪声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2-03-25):
大神们,小弟在对环形VCO做相位噪声仿真时遇到一个问题,cadence的help文件上的教程做仿真时他是用PSS+PNOISE来实现的,我有下面几个问题
1、关于Beat Frequency官方文件上面写给一个振荡器的近似震荡频率就行,但是这个值好像一点用都没起到啊,我振荡器的频率不还是由我的控制电压决定的吗

2、这个问题最关键,在做PNOISE仿真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界面和官方文件上的不一样

官方文件给出的界面如下所示(因为图片过长,这里只截取了和我的界面不相同的一部分)

我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这里可以看到我的界面没有输入信号的定义,最关键的是我的界面关于noise的type和官方文件上的不一样,这三个选项time average、jitter、time domain分别代表什么意思,该怎么选?还有下面的USB、AM、PM、AM&PM这些选项又该怎么选?实在是有点犯难了,万望各位大神指导一番!!!

网友:
在进行pss+pnoise仿真时,要先进行tran仿真,确定振荡频率,这个频率就是beat freq里应该填写的数值,
noise type用默认的吧,am是代表幅度噪声,pm是代表相位噪声,看你想要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