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帮我看一下增益图乱摆怎么回事,我是菜鸡

楼主(2022-03-25):
(图片)

网友A:
输入信号电压源不要用vsin,一般用vdc,然后在ac的选项上填写1就行。
第二,用vsin做输入不是不行,但是你的管子没有被偏置固定住,你的vsin输出在变,你的管子的整个工作点就在变,gm也就在变,所以增益在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电压源不要用vsin,一般用vdc,然后在ac的选项上填写1就行。
第二,用vsin做输入不是不行,但是你 ...

感谢回答呀,你的第一点我有点疑惑,vdc,ac填1,只代表交流摆幅是1吧
第二点,我vsin dc偏置不是设置0.9v吗,然后ac 幅值为50mv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呀,你的第一点我有点疑惑,vdc,ac填1,只代表交流摆幅是1吧
第二点,我vsin dc偏置不是设置0.9 ...

关于第一店,你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理解为输入为1的话,相当于归一化。你要是想填写1mv也行。第二点,我说的偏置是对管子的偏置,你的管子的电流没有被固定住。你的输入电压变化了,你的电流也变化了,你的vds也变化了,gm也变化了,整个管子的工作点没有固定住。

你是不是想仿真cs带res的增益仿真啊,这是小信号仿真增益,但是你现在大信号的工作点都在变化,没有固定住,如果是的话,可以把管子换成vccs,电压控制电流源,你用这个试试看。

如果你想用晶体管来仿真的话,需要用电流源或者电流镜把晶体管的电流钳制住。你再好好想想晶体管的公式,gm I wl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