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库中mos的宽长比等参数都不能修改

楼主(2022-03-25):
老师给的一个工艺库,但是使用的时候发现参数都不能修改(老师说他的可以)。想问下是我装工艺库的问题,还是它就是不能改?
还有最后这个SD matal width是个啥,金属电极的宽度?
1

楼主:
又重装了一下工艺库,好了,我的问题,打扰了

网友A:
这是你的库嘛?如果不是你的库的话,一般没有权限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的库嘛?如果不是你的库的话,一般没有权限改啊

老师说是厂商给的,有这个原因啊,那我搜搜能不能改下权限,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师说是厂商给的,有这个原因啊,那我搜搜能不能改下权限,感谢感谢!!
...

drwxrwxrwx.  10 work work   4096 Mar 24 19:41 DPDK_IC6p1_1533il11sj_Rev3p5_1
权限应该是没问题的,我再找找其他原因吧

网友:
这个库的名字好奇怪

网友(2024-05-20):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呀?是哪里操作有失误吗?

楼主:
是,应该是装错了或者使用问题。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一般是display文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