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逆向软件

楼主(2022-03-25):
300资产
求教各位大佬,听说有一个软件,能够自动识别版图中的模块,求问是什么软件?感谢

网友A:
自动识别?没有吧 只能说你把芯片剖开 然后照相 然后通过软件 根据照片中的层次 判断器件连接关系 还是需要人来通过软件完成的 不知道你说的版图是指剖过的芯片吗?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请问这个能破解吗?想在家里电脑装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请问这个能破解吗?想在家里电脑装一个

没数据你要软件有什么用?
要先在他那里解剖芯片,做成专有数据格式,软件免费给你用,收的的解剖芯片的钱。而且也是人工识别单元和器件,软件辅助你完成提图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动识别?没有吧 只能说你把芯片剖开 然后照相 然后通过软件 根据照片中的层次 判断器件连接关系 还是需要 ...

现在的芯片逆向用的是x光之类的设备来无损的获取芯片图片然后在丢到软件让ai去识别生成网表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芯片逆向用的是x光之类的设备来无损的获取芯片图片然后在丢到软件让ai去识别生成网表文件
...

请问大佬这个是什么软件?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芯片逆向用的是x光之类的设备来无损的获取芯片图片然后在丢到软件让ai去识别生成网表文件
...

你是做这方面的啊 有相关知识的链接介绍吗 我知道国内最大的逆向是芯愿景 我的认知还停留在剖片 然后用对应的化学试剂将芯片的一些mask层腐蚀掉 然后拍照获取图片 一般保留衬底 poly metal和via 芯片检测用x光我知道 可以查看出现问题的layout 然后拍成照片 你说的x光逆向技术我查到相关文章介绍  至于你说的ai识别 我没有查到 ai识别怎么判断器件尺寸 器件类型 如何判断整个芯片的衬底类型 最小特征尺寸 芯片内部的工艺也有很大区别 纯双极工艺 bcd工艺 cmos工艺等 这些ai都能识别出相关器件的类型吗  甚至有些芯片的工艺不是常规工艺 是设计公司和fab合作专门针对开发的工艺 里面的器件图形结构有些也是非常规 自己设计的 这种识别难度更大 还有整理电路 整理逻辑关系以及相关功能模块 这些都要做好才能给出网表吧 不然只有连接关系 作用其实不大 我有一两年没反向提过图了 有些东西确实没听过 国内我听过最多的还是芯愿景的提图工具 望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芯片逆向用的是x光之类的设备来无损的获取芯片图片然后在丢到软件让ai去识别生成网表文件
...

能稍微在详细点吗?我有点不太明白怎么无损获取芯片得图像? 据我了解逆向还没发展到你所说的那种ai识别的程度  识别模块或者数字的stdcell需要有相对应的模块图像 金属和孔是可以识别但是需要人工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