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楼主(2022-03-25):
用calibre 怎么找到某层的中心点

网友A:
推荐使用virtuoso,操作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使用virtuoso,操作更简单

大佬知道calibre 怎么用脚本实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知道calibre 怎么用脚本实现吗

大佬差得远呢,刚工作不满一年。平时只有jdv的时候用calibre,别的时候都是用virtuoso,所以我也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