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是不是还存在奇次谐波、偶次谐波之外的谐波?

楼主(2022-03-25):
是不是还存在奇次谐波、偶次谐波之外的谐波?图中的175.781k,488.281k既不是奇次谐波,也不是偶次谐波,这些谐波可能是如何引起的呢?

网友A:
像是高频折叠回来的

网友B:
有可能是镜像折叠的

网友C:
看这主峰频率这么怪异,是不是和你输入信号频率一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高频折叠回来的

那是从哪个频率折叠回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镜像折叠的

那是从哪个频率镜像折叠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主峰频率这么怪异,是不是和你输入信号频率一致呢?

跟我设置的输入频率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