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ython调用vcs仿真

楼主(2022-03-25):
   求助大佬:

      在做迭代测试的时候,想用Python的进程池同时跑多个case,现在情况是仿真过程中不知道该怎么终止
      原来单用vcs的时候是ctrl+c就可以了,现在运行python时按ctrl+c (1)只是停了python,显示vcs进程还有, (2)然后terminal也没有输出了,就是打命令没显示,但可以执行

      求教下怎么可以终止多个vcs,另terminal敲命令没有回显怎么解决
      万谢万谢!!!

网友A:
pyhton运行的时候 获得vcs那个额进程号,当python退出的时候,自动关联那个额进程号,进去kill之类的退出操作,考虑RII 如with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hton运行的时候 获得vcs那个额进程号,当python退出的时候,自动关联那个额进程号,进去kill之类的退出操 ...

   多谢多谢,能稍微详细点解释吗,比如进程号怎么获取, 我是直接pid=subprocess的 不过这样好像不好使啊, 而且python模块里的显示的只是python的进程

网友:
没有尝试,不过知乎有个代码可以试一试。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2776465/answer/1492100420
python捕获ctrl+c事件,然后再事件里把所有子进程kill掉。

作者:黄哥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2776465/answer/132004906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def terminate_all(self):
        with self._lock:
            for p in self.procs:
                if p.is_alive():
                    print "Terminating %s" % p
                    p.terminate()

    def launch_proc(self, func, args=(), kwargs= {}):
        t = threading.Thread(target=self._proc_thread_runner,
                             args=(func, args, kwargs))
        self._threads.append(t)
        t.start()

    def _proc_thread_runner(self, func, args, kwargs):
        p = multiprocessing.Process(target=func, args=args, kwargs=kwargs)
        self.procs.append(p)
        p.start()
        while p.exitcode is None:
            p.join()
        if p.exitcode > 0:
            self.errors_flag = True
            self.terminate_all()

网友:
在try: 里面执行vcs的进程调起,在except:里面执行KeyboardInterrupt的检测并执行sys.exit()和检测还在执行中的vcs进程和进程id, 在finially:里关闭所有vcs进程并打印regression的最终报告。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