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取TOP版图里power net的脚本

楼主(2022-03-25):
如题:想要写一个提取TOP版图里power net的脚本,如AVSS,各位大神,请教下思路,应该怎么写呢?

PS :公司有一个用calibre rule写的脚本A可以实现,run drc时使用A脚本,会生成相关的.db文件,但.db导入virtuoso后,部分via孔会丢失,不知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22-07-04):
virtuoso工具自带的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rtuoso工具自带的有呀

请问怎么操作

网友:
virtuoso高亮后保存

网友:
1.connectivity -- net tracer -- Add/Remove

网友:
2. connectivity -- net tracer -- save all visible tr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