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仿真增益曲线不对 求助

楼主(2022-03-25):
我设计了一个折叠式共源共栅全差分运放,dc仿真显示所有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但ac仿真的增益曲线很显然有问题……曲线和testbench附在下面了,求大佬帮忙看看

增益相位曲线

增益相位曲线

testbench

testbench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你这种开环ac仿真增益与stb闭环仿真得到的dc gain不一致的问题,stb的dc gain 正常,搭ac仿真gain和phase就对不上

网友A:
你的C4 电容不应该对地吗 虽然都是AC ground, 但是你这样DC 完全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4 电容不应该对地吗 虽然都是AC ground, 但是你这样DC 完全不对啊

在dc的时候电容直接视为断路 无论是接地还是接vdd都不会影响dc结果吧
在一些全差分运放的testbench里,电容就是直接VDD和GND各接一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dc的时候电容直接视为断路 无论是接地还是接vdd都不会影响dc结果吧
在一些全差分运放的testbench里,电 ...

我暂时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接法,不过没关系,所以定位到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暂时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接法,不过没关系,所以定位到问题了吗

大概是ac仿真的问题 我换成了cmdmprobe然后跑了stb仿真 曲线就是正常的了
虽然增益很低……不到1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