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显示要修改bn_area数值,如下图请问如何修改

楼主(2022-03-25):
请教大佬们,LVS验证显示要修改bn_area数值,如下图请问如何修改

网友:
建议别从top上改,从模块入手比较好改

楼主(2022-09-27):
已解决,直接修改LVS规则,注释bn_area相关语句,或者把bn_area范围设置为999999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直接修改LVS规则,注释bn_area相关语句,或者把bn_area范围设置为999999
...

lvs文件不建议随意修改,那个lvs问题明显是电路尺寸和版图尺寸对不上的问题。

楼主(2022-12-08):
引用 网友A:
lvs文件不建议随意修改,那个lvs问题明显是电路尺寸和版图尺寸对不上的问题。
...

不知道为什么,电路尺寸和版图尺寸实际上的对上的,可能因为bn_area这个参数对不上,导致识别错误,修改规则后再改尺寸就可以了。

楼主:
主要是想改了bn_area这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