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 HDL co-simulation modelsim

楼主(2022-03-25):
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下,在linux matlab2017a的simulink+modelsim10.5c(2017,1版本)进行HDL co-simulation时,如下图报错是为什么,直接在command window敲vsim(有路径)也没办法打开modelsim,与modelsim无法建立连接

modelsim无法连接

modelsim无法连接

co-simulation

co-simulation

网友A:
应该是你的matlab不支持这个版本的modelsim。如果是在同一台机子(windowns下)上装了matlab与modelsim,那个connection method可选为shared memo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matlab不支持这个版本的modelsim。如果是在同一台机子(windowns下)上装了matlab与modelsim,那 ...

但是 我PC上window10的matlab2017a版本可以co-simulation modelsim10.7、modelsim10.5,这两个版本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