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关于sigma delta modulator中的运放负载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2-03-25):
如图:
《CMOS模/数转换器设计与仿真》P160给出的公式如下:
假如忽略寄生电容和下一级采样电容
则Ceq=Ceq,i=Cs+Cs(1+Cs/Cp)>2Cs
但是《understanding sigma delta converter》P183给出的值是采样电容Cs乘以反馈系数,结果<Cs(忽略寄生电容)

为什么两本书给出的值差了一倍多?请问一般情况下更接近哪个值啊

网友A:
第一组公式我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结果接近于unstanding这本书,但是他也是做了一定近似(忽略了寄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组公式我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结果接近于unstanding这本书,但是他也是做了一定近似(忽略了寄生) ...

式6.6忽略寄生算出来的结果大于两倍采样电容了,但是undersdanding里边忽略寄生后给的值是0.94倍采样电容,不太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式6.6忽略寄生算出来的结果大于两倍采样电容了,但是undersdanding里边忽略寄生后给的值是0.94倍采样电容 ...

我是说实际接近于understand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实际接近于understanding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