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仿,vcs+xa问题请教

楼主(2022-03-25):
如题,求教。我现在跑的是verilog-top,调用SPICE子模块,数模接口处有一组inout的总线IO<7:0>,
仿真已经跑通,结果也是对,但是从子模块IO输出时,从verilog顶层看到是Z态,spice这一层看到明明是有数据的。
查看了网表,连接没有问题,IO输入数据也是对的,就是输出数据,顶层上看不到数据。
如下如所示,第一行是spice模块看到的IO,第二行是verilog顶层看到的IO,在输出数据是,为Z态

网友:
混仿尽量从waveform里面加载信号,从代码窗加信号很容易出奇奇怪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