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电路中运放的输入电压A、B两点电压不同

楼主(2022-03-25):
在进行带隙基准电压学习时,复现了一个电路,仿真时发现这个基准电路中运放的输入电压A、B两点电压不同,导致电路无法正常工作,单独仿这个运放时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希望大佬可以看看,给个帮助

楼主:
顶一下,希望有大佬可以帮个忙

网友:
初学者路过帮顶   等大佬解答

网友:
正负反馈错了吧,对调同相端反相端。

网友:
我搭了一个和你这几乎完全一样电路,稍微调了一下没问题。
从你说的问题中有几处不是很清楚,A和B电压差多少?分别是多少?运放的偏置和DC点是否正常?
优先确保运放工作电流没问题再继续往下查。
给你一个debug的思路,在图例标注了。
1.先把黄色和红色框的线断开,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工作点不正常那么调电路。
2.把红色框的线接上,再调到正常。这个两个电阻阻值最好先大致计算一下。
3.最后把黄色框的线接上。

网友:
我很好奇你这电路是参考哪里的,首先运放用到两级的增益就足够了。其次是运放的自偏置居然用一个PNP来做,真是不计成本而且问题多多。还有A,B点接电阻引出到另一个支路是做啥的?是特殊的补偿方式吗?或者是出于其它考虑。
在下才疏学浅,说的不对的还望指教。

楼主:
@6#,我这是复现一个硕士论文,运放就是两级增益,加的共源级放大倍数是1,用来改善PSRR,红线电阻是形成电流模的电压基准,黄线是高阶的温度补偿

楼主:
@3#,没有接反,我试过换着接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