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栅压自举开关仿真结果为什么是这样啊

楼主(2022-03-25):
为什么电压保持住了,没有下到0阿?真诚感谢每个能回复的人!!
原理图画的长这样
仿真结果这样

网友A:
楼主能说详细些吗?什么信号没下降到0?

网友:
A 1.5-V, 10-bit, 14.3-MS/s CMOS Pipeline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网友B:
本来就是这样啊,怎么会下到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说详细些吗?什么信号没下降到0?

就是在clk低电平的时候,采样信号不应该变成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这样啊,怎么会下到0呢?

采样的话不是应该在clk低电平的时候信号为0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样的话不是应该在clk低电平的时候信号为0吗

采样保持啊,这不是在保持吗,clk低电平的时候采样管不是关断吗?怎么会降到0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保持啊,这不是在保持吗,clk低电平的时候采样管不是关断吗?怎么会降到0去
...

好的好的,感谢♥

网友C:
s/h,采样完就是保持。你这只能仿个功能,线性度需要进行fft仿真

网友A:
我觉得功能是对的。clk为低,开关就应该进入保持状态。
楼主还需要再仿真fft,看看开关的线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功能是对的。clk为低,开关就应该进入保持状态。
楼主还需要再仿真fft,看看开关的线性度。 ...

好的好的,谢谢!!!你是大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s/h,采样完就是保持。你这只能仿个功能,线性度需要进行fft仿真

FFT仿真的话是需要时钟保持高电平,让电路一直处于track模式,对这个输出做FFT吗

网友(2023-11-09):
楼主您在保持状态的时候输出电压没有掉,是怎么做到的呢,我的仿真结果电压保持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