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PIO是如何实现修改驱动电流的

楼主(2022-03-26):
经常会用到修改驱动电流的场景,但是一直不动GPIO硬件上是怎么实现驱动电流的修改和 约束的。
是通过控制上拉管的栅极电压来控制的吗?还是有什么电阻矩阵来控制的啊?有大佬了解这个吗?

网友A:
驱动级输出管是有好多条通路并行的,可以通过配置选择导通其中几条从而控制驱动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级输出管是有好多条通路并行的,可以通过配置选择导通其中几条从而控制驱动电流。 ...

那相当于是更换了MOS管通路了是吧?

网友(2022-07-05):
引用 楼主:
那相当于是更换了MOS管通路了是吧?

应该是改变驱动管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