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ayout 中pwell和nwell

楼主(2022-03-26):
在layout时 看到 阱有nwell_thick , nwell_thin,  pwell_thick, pwell_thin之分,请教一下 他们有什么区别,比如 阱深, 方块电阻等? 实际生产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区别看名字,更应该看看design rule里的层次定义和说明,
阱深好像现在都不提供了,
方块电阻的话要找寄生参数的那个说明文档,里面有
实际生产的话,不清楚,以我贫瘠的知识来想,应当是通过控制光刻时的曝光时间和掺杂浓度来实现的

网友:
design rule 里面应该都有层次说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