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折叠式运放中的结构

楼主(2022-03-26):
咨询一下,折叠式运放中这个结构是起啥作用的?

网友A:
如果这些晶体管很小的话可能是起保护二极管的作用。在强slew的情况下可能会有spikes,三个二极管串联钳位一下?可能不准确,仅供参考。如果这些晶体管和cascode的尺寸一样,也有可能是dummy。不过一般dummy都是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些晶体管很小的话可能是起保护二极管的作用。在强slew的情况下可能会有spikes,三个二极管串联钳位一 ...

你好,它们的尺寸是开关管的尺寸;

MOS管在正常情况下是关断的,它这边有三个串联,理论上要3个Vov就能导通;

这是为了防止大电压不?

网友A:
三个Vgs就可以导通,就好比二极管。我猜想是钳位电压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Vgs就可以导通,就好比二极管。我猜想是钳位电压过冲。

好的,多谢,先参考下

网友B:
大概率是防冲高,特别是这样case:前级是高压P管差分对,大信号时电流集中一边,电压会变得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防冲高,特别是这样case:前级是高压P管差分对,大信号时电流集中一边,电压会变得很高. ...

你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运放的性能?
一般运放的这个点的Vds在500mV左右,如果防高冲电路要启动的话估计要1.5V以上;

比如给前级的PMOS差分对1个VDD的电压,那一端的防冲高电路就把电流镜给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