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怎生成hspice网表

楼主(2022-03-26):
想用cadence搭好电路图,生成网表,再改一改用到hspice上

网友A:
Virtuoso内点击左上角Launch - ADEL - Setup - Simulator 中选hspiceD 然后在ADE中选择Simulation - Netlist - Creat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irtuoso内点击左上角Launch - ADEL - Setup - Simulator 中选hspiceD 然后在ADE中选择Simulation - Netlis ...

生成的网表是指netlist文件吗,是不是在加进hspice之前把仿真什么的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生成的网表是指netlist文件吗,是不是在加进hspice之前把仿真什么的重新设置一下
...

楼主问的应该就是生成网表文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的应该就是生成网表文件吧

我只是想问一下,生成的文件如果要加到hspice里面仿真是不是还要加仿真条件,我看那个网表只是元器件之间的互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内点击左上角Launch - ADEL - Setup - Simulator 中选hspiceD 然后在ADE中选择Simulation - Netlis ...

好的,我也试过,但是生成出来的文件里面什么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想问一下,生成的文件如果要加到hspice里面仿真是不是还要加仿真条件,我看那个网表只是元器件之间 ...

对的 需要PDK里的spice model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也试过,但是生成出来的文件里面什么都没有

生成的时候CIW里面是否有warning?

网友(2024-08-29):
1  确认是否激活了hspiceD仿真器
2  如果没用veriloga可以不加这个   ade l---setup--Environment的第一行和第二行 加veriloga
3  ade -simulate-netlist-creat
4 导出来会有缺东西检查psf 和网表 有时候 基本的有些理想源的设置也不太对
5 仿真option需要自己在网表调整或添加 这些设置并没有跟随导出 自行查阅hspice